HP DV6000不认光驱

楼主(2011-04-23):
有一块板HP DV6000
版号:DAOAT1MB8HO
大家说是哪里的问题。只有一个桥的
问题

网友:
先换个光驱试试看呗!不行的话,就跑跑光驱到桥的线路,还不行的话,那就干桥了呗

网友:
先量下光驱接口的对地阻值看看,再测下电压

网友:
干桥,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