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1-04-23):
649-M3主板,775CPU,SIS芯片组拿来CPU供电只有0.5V左右,CPU供电芯片是ADP3181+ADP3110,11PIN EN有1.15V,28PIN有12V主供电,PWM1~4只有0.2XV的电压,VID也有1.15V,而SW1~4有0.56V。
现在没CPU供电导致开机不跑马,无复位。
修台板还是个小菜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已经更换过ADP3181和CPU了

网友:
11pin  EN 1.15V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吗?看芯片的PDF上EN电压是1.25V

网友:
11脚这个电压也算正常了,,,关键那几个VID电压如果都是高,那就应当没有CPU输出电压,,所以你看VID电压都是多少,,

网友:
MOS检测下看有没损坏

网友(点评):
恩,MOS管对比量过也是好的

网友:
PIN2、4有1.16V,PIN 1、3、5为0。CPUID也有1.16V看PDF。VID1 3 高电平,0 2 4低电平 CPUID也为高,输出1.6V电压?

网友:
两个都换试过没?

网友:
主从芯片都换过吗。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估计换电源管理芯片也不会好,我也有一台神舟的也是CPU电压低,不知道怎样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PG电压PG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VID在开启时都是高电平什么U没有工作,那么是换U看吗

网友:
主芯片换过了,从的没换
PG电压没有。
CPU也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是座子虚焊了吗!?

网友:
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加焊下芯片看可不可以,不行的换一下再看看,

网友:
换要主芯片和驱动芯片一起换 他们是一组的,

网友:
从芯片是控制上下管G机电压 的,有可能从芯片坏!

网友:
主板几大供电  其它供电正常吗?

网友:
ADP3181   你在换一下试试。  你在有带灯的775假负载 看看是不是CUP做虚焊了

网友:
  呵呵,来看看回帖,学习下

网友:
检查cpu边上的mos管     电感

网友:
回楼上的各位,机器还是没修好
主 从芯片都换了 还是一样
又来了台一样型号的机器,所以刷了BIOS,突然好了,放了一天又不行了
现在时好时坏的
手上没有带灯的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