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writer刷写B-NTA93A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4-23):
手上有片B-NTA93A驱动板要写程序,是不是一定要用easy usb writer V4.5刷写?我刷写提示USB error,编程器有什么要求?我的编程器是打印口的,请问各位,是否可以刷写?我之前都是刷2025L的板,每没有刷过这样的驱动板

已解决,这个驱动板不能用这个软件来刷写,MCU是RTD2270的,换了一个软件刷写成功。软件Realtek_ISP_Tool_V2.2

网友:
等待中,求热心人帮忙……

网友:
如果是多功能的应当是可以的,,,

网友:
Novatek EasyWriter V4.5软件,可以刷NTA93A和 乐华T.PT363B 电视板 ,我用的是EP1122也是并口的。

网友:
需要4.4版本以上才可以,4.1版本的会提示错误。用并口的烧录器需要在option选项里的最上面一个选项里面设置才行。

网友:
我先装了4.1版,然后升级到4.5版,现在却提示 ENTER ISP FAIL ! CMOS设置过了,VGA线也是15针对针的,应该也无问题,驱动板我回来没刷过,应该也是好的,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出在哪,明天只能完全安装一次系统,换块主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