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的主板cpu电压3.68v

楼主(2011-04-23):
一块冠盟的主板、gmvpm890。威盛芯片组。。。开始各路电压正常。 但上cpu跑D0  后刷BIOS。。。上假负载测试竟然发现cpu核心电压。。3.68v。。。。测量下管的g极无电压。。。。只有一个主电源ic。。想问下各路大侠。。是ic坏了吗。手头没有相同的芯片。。无法用代换法测试。。。。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不一定主电源ic 你看下 它的条件有无满足 啊

网友:
是啊,先测条件是否满足了,不要造成冤案。

网友:
反馈坏了吧,这么高管没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