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提示温控,自动关机

楼主(2011-04-23):
在不插原装的风扇的情况下要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关机
G31MV-K
自动关机

网友:
你研究下原装和非原装的风扇看下他们的电路有什么区别,改装试试。

网友:
错了,是提示只支持低功耗的U,换了个双核的U上去就好了。

网友:
有个风扇检测脚,买个带检测的风扇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CPU风扇测不过 也就是主板检测不到风扇速度导致 查下CPU风扇的控制PI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