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用电源开机边变重启

楼主(2011-04-23):
联想G430 独显机器,用电池开关机正常 ,用电源适配器,关机变重启, 没有进水痕迹,系统重做过,准备明天刷个BIOS ,今天先发个贴,讨教一个思路,
经过奋斗,问题解决,问题出在EC的26脚,novo#信号上,正常的时候这个脚应为高电平,(大家都知道的  呵呵)这个板子上他不高,找到上拉电阻,R314,  阻值无穷大,换掉,问题解决,修的这个叫累啊,中间的这个过程太繁琐了 ,再加上俺也没上过什么学,写出来估计大家也看不懂,就是做个汇报,让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少走点弯路

网友:
这机子没过保吧,还是送售后吧

网友:
先把无线网卡拆下来再试试。我前两天修过一个这问题的

网友:
最消息通过测试也是一样

网友:
好古怪的毛病哦

网友:
检查板子的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不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vo#是什么信号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