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10 电源板 电源接口板故障是什么现象?

楼主(2011-04-23):
三星 X10 电源板 电源接口板故障是什么现象?
三星

网友:
说清楚一点

网友:
按电源开关无显示,风扇会转.一会就关机了,电池可以充电

网友:
按电源开关无显示,风扇会转.一会就关机了,电池可以充电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1855-1-2.html

网友:
要换 电源板吗
?

网友:
要换 电源板吗

网友:
能触发应该不会是电源板问题,产生3v 5v的
应该是大板上坏了,看看CPU供电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