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招了 求高手指点指点....................~~~~(>_<)~~~~

楼主(2011-04-23):
一块华硕 m2npv-mx的主板 开机能有时到内存断电,有时能点亮 几秒断电。cpu换了  内存换了  涛声依旧 电源都换了  还是一样  这个什么问题啊  求高人指点呀???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这个板子北桥喜欢空焊但不是让你去焊北桥。先仔细查下各电压。

网友:
开机后摸摸哪里是否汤

网友:
看看各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 查一下北桥有没有空焊

网友:
去掉12V供电看看还断电不断电

网友:
量清楚电压, 有些电压慢慢升上去就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都正常 能开启来的时候  就是不定时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贴片网卡有点温度应该是正常吧  其他地方也没有 发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