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单反相机EOS40D,提示ERR99错误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3):
先看看机器外观。

型号:

开机后感觉正常:

按下快门键,听到“啪”一声,然后屏提示:

已经知道提示错误,但是不知道哪里问题,没好办法,只能动手检测,首先:

然后将底部的螺丝拆开:

往上推开目镜套:

这里有两个螺丝:

将手胶皮撕开: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然后小心拆开后盖:

注意这里的排线,别扯断了:

撬起卡子,将后盖分离:

这里有个记忆电池,拆走:

然后拆走面盖的螺丝,并将面盖拆下:

然后拆走底盖:

然后拆开顶盖的螺丝,将顶盖也拆走:

然后放电,在底部,不是在面顶盖:

来几张裸照:

开始拆开底部的电路板:

电容出来了:

这里是LED显示框底下的电路板:

这个是心脏,CMOS,有多大自己看,背面:

将固定镜头的螺丝拆开:

好啦,分离出来啦:

然后将块门拆下来,看到反光板:

先别考虑其他,遵守从易到难的守则。先检查快门:

整个快门组件的控制:

看到两个线圈:

经过检测,大家自己看看,发现什么问题了?

故障都已经知道了吗???你答对了,两个线圈阻值不一样。正常的快门控制线圈,阻值为70-80欧之间,而且两个是一样的。那就简单啦,购买快门组件回来,换上去就可以了。因为客人着急,所以没有拍修复完成的照片,如果大家有需要,以后我会全程上照片。。。

最后。加分,随便啦,给点威望吧,威望不够。哈哈。。。

网友:
哎呀
看来数码相机这东西
想学的话
还非得实地跟师傅学哦

网友:
大刀的桌子干净得很啊

网友(点评):
靠,你谁啊?竟然知道俺。

网友:
2个威望。值!

网友:
哈哈,感激饼哥,。,。,但是,。饼哥你怎么这么多威望啊?

网友:
先易后难,因为是按了快门才出现故障,所以就先测快门组件了.
只是线圈坏了不能只换线圈吗?一定要整个组件一起换掉的啊?

网友:
那么快就发上去了。。版主果然威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换线圈也行,就是没有线圈,哈哈,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整个快门换、

同时,兄弟你的悟性很高啊,能看出我文中的伏笔,对,我们平时拍照,按下快门的时候,听到快门声音是“啪檫”两声,而本机故障,只听到“啪”一声,所以能快速判断是快门其中一个线圈出问题,(卡片机另作别论)。兄弟你可以入手开始理解相机行业了,记住:胆大心细脸皮厚,相信你会有一番成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抬举了。

网友:
顶个

合成科技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很想去实地学习数码相机的维修,就是不知道能学到什么程度,如果像无边老师讲那样就值得去

网友:
合成你的放电笔的二个脚露滴有点长呀。应该用绝缘胶带包一包,我看着害怕!!

网友:
哈哈,自己知道有多长,就不怕了

网友:
快门故障是不是很常见啊?换这样一个快门组件得收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我收了850.至于能收多少,看客户和你吹牛的本领

网友:
怎么只有饼哥一个给威望啊,要威望啊,哈哈

网友:
有一次我没有放电,啪的一声好响啊!机器没有通电好久了还存有电!

网友:
没放电炸了,机器还能正常,你就别说其他了,已经很幸运了。电弧,打到哪里,谁都不知道。

网友:
我也想去基地学习数码相机维修 就是不知道跟笔记本维修比起来哪样难点

网友:
感谢合成科技,你的帖子图文并茂,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行  多谢楼主又多给了一分勇气

网友:
我也搞过一次这样的快门,不过不是线圈的问题,是扇叶上的铆钉掉了一个,顾客要的急,就给换了一套。要是不急可能能修好。

网友:
觉得修相机 跟赚钱些

网友:
看这就惊心动魄了!  难度高啊

网友:
果然是个高手以后这方面的要多请教了

网友(2011-05-24):
能多点这种帖子就好了,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卡片机拆过了,还没拆过单反,一定要好好研究下才行。再次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下:索尼DCR-TRV75E的DV,无法播放,在机器上的查找键可以放出来,但是在触摸屏上的播放键就放不出来,快进快退按起都有声音,就是放不出图像,按触摸屏进不了功能菜单,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单反比起卡片机确实要难好多,不过他们的大概原理差不多,换汤不换药,这个要多拆装几次就知道了,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合成老兄的功底不错,

网友(2014-03-21):
版主 我这有台佳能EOS 550D Err80 报错  请指点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有快门帘和弹簧的安装图吗?

网友(2014-09-24):
没有放电,手都被电了

网友(2015-01-17):
图文并茂,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2015-04-19):
必须要放电吗,只要不碰到它就好吧。有没有好的放电方法或者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