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过了之后跑什么

楼主(2011-04-23):
开机电流跳变,用示波器测到显卡有一次跳变过程,订了显卡装上之后,故障依旧,以前修过这种,最后查出是网卡的晶振坏了,但是这个没查出来。高手指点一下,如果显卡过了以后,接着检测的是什么,有什么流程呢,万分感谢

网友:
各种机器的检测顺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显卡过了以后 不显示 就看显卡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检测网卡,声卡

网友:
显卡过了后应该就是外围的东西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检测通过才会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