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6SI-RL 无VLDT 1.2V导致全板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3):
          客户拿来说先前是不定时断电,后来搞着就不显示了。看了下是梅捷的板,说实在的很不喜欢这牌子的板。问题又多又不耐用。
          上坏U加电,诊断复位灯常亮。

           测量了下内存电压1.8V。桥电压1.5V正常。VLDT 1.2V为0V。

       由于AMD的要先出U电压才会出VLDT 1.2V,测量了下U电压为1.2V正常。测了下VLDT1.2V所在的管子发现控制级电压为0V

        跑线经一10欧电阻与下方的LM358第一脚相通。根据LM358的工作原理,VCC和正相输入满足后,才会输出。查了下LM358 3PIN电压为0.07V

          看来就是3PIN的电压不正常导致1PIN没有输出,跑线与两个电阻一个电容还有一个位置Q43 026的芝麻管的C级相连,首先先把电容取掉,故障依旧。测量两个电阻阻值均正常。剩下的就是那026小芝麻管了。测量026芝麻管 B级为5V并与Q44 026 C级相连

            E级接地,测量此管正常,接着测量Q44的管子,B级正常为3.3V

           E级也是接地。拆下测量此管开路,更换Q44 026芝麻管。上电诊断卡复位灯灭。

          测量VLDT 1.2V电压也正常。
          上好U,插电诊断卡C1

          上内存,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此板修复。

网友(点评):
AMD的U,这个电压应该叫VLDT

网友(点评):
看见说是芝麻管的,就跑到上面看了看原来是楼主。。。这类的管子很容易坏的,常见的是pwrpg线路到时钟的那块。

网友(点评):
楼主发的实例很多都是三极管有问题,试问一下,这些管子真的那么容易坏吗?

网友:
谢谢楼主给以分享  我以前以为这芝麻管不容易坏 现在学习了 以后会注意咯

网友:
隔着我都修不出来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不错。  跑线还是王道~~

网友:
楼主用表喜欢红笔落地吗?!~还是什么原因!~电压都是负的呢?!~~看着有点??。。。。。。

网友(点评):
他表笔在表上是反插的,我仔细看过

网友:
用机械表惯性了吧!~这个测量半导体的时候和机械表的表笔相同的!~呵呵!~一定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显是黑表笔改细了,为了打阻值和便于测量。

没错,我也把表笔改细了,但我是红表笔改细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上故障诊断卡,但是数位显示那不显示。RES等常亮,CLK也亮。IO是ITED18712f

这里说明下板子也是梅捷的是G31。  我测了ATX发现3.3V对地短路的。还有这个板子被修过。按开机排针不开机,而我是直接短接IO那开机的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又多学习了一个故障排除

网友:
英伟达芯片754板碰见过几例这样的。都是第一个Q不稳定。
表现的症状是有时候没复位,有时候有复位刚跑码就掉电。

都是直接把第一个Q的CE短接搞定。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多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仔细了,学习 了。

网友:
扎实的理论基础。。才是修板子的正途啊。。。

网友:
这梅捷的有好多都是那小芝麻管,真是垃圾

网友:
每次都写这么好,不过测试卡得换一换了。这种10元的太不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像只要锄头舞的好,没有墙脚挖不倒一样、用什么无所谓,只要有用得到就行了,顺手的东西怎样都好。高档的不一定比顺眼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