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4-23):
内存,南北,CPU,电压都正常,不跑U

网友:
时钟 复位正常吗。

网友:
复位不正常,看时钟信号都过去没。。

网友:
那再查看一下时钟,,,,

网友:
查下PG看正常不

网友:
内存边上的控制IC有问题不

网友:
看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咯 PG 和 时钟有没有到位

网友:
电压正常只好1/3,ATX的PG信号8针是不是5V,或者被拉低了,正常的话,上个假负载看U的PG在不在,U的PG在之后,VCORE的管理芯片才会给一个PG信号给时钟IC开启时钟,

查是时钟IC是否工作的条件是,时钟IC,VCC,1.5V以上,14.318启振,CPU那边的PG过来后,时钟IC才工作,

如果时钟IC工作了,接着看PCIB16的时钟OSC出来没,出来了,再测下时钟IC旁边的那些32欧电阻有没有波形,这些32欧一般4、5组,是分频器出来的,所有32欧的电阻都有波形了,

接着看复位了,先查复位针有没电压,没电压跑下线路看直接进南桥还是过三极管,

复位针有电压就用表笔点住IDE 1脚看有没5V复位电压,如果复位针到南桥线路没问题,短接复位针看电压是否拉低,没拉低,看看南桥旁边的电感供电是否正常,一般1.2-1.5,V如果电压正常,那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BIOS也刷了,可能是NB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