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维修

楼主(2011-04-23):
同事一笔记本电脑硬盘被同行检测说很多坏道,重新换了个硬盘。闲聊之下送了我。我用移动硬盘盒子装上不能认,只好挂在台式机,PE系统和XP系统都能认到硬盘,检测工具检测磁头1坏掉也有坏道。时不时可以放东东也可以打开,时不时有不行。用了很多修复软件都是最后提示不能格式化,能分区就是不能格式化。格式化一半就又找不到硬盘了。问下同行的高手还能不能修?

网友:
现在如果不是为了恢复数据,而单为了修硬盘的话,,根本没有利润了,所以很少修,,

网友:
说了半天还是硬盘坏了,用MHDD修下,如果修不好就用diskgenius把前面多分出来一个盘,这个秀盘的容量要把坏道都包含进去,全部分完后再把前面的包含坏道的分区删掉再保存就OK了

网友:
试了楼上的说法,还是不行,能保存就是不能格式化?

网友:
硬盘没用了,还是再买个硬盘吧!

网友:
硬盘维修往往追求找回有价值的数据,由于盘面故障的特殊性就算修好也会存在不稳定性为自己的数据安全带来隐患。再者你用于维修的精力时间其实已远远超过了硬盘本身的价值了。

网友:
估计是盘体坏了。修不好了哦

网友(2011-05-30):
应该是引导区坏了,一般的软件是不能搞定了。要是光为了修硬盘还是算了吧。这个硬盘有了这个毛病就说明他的机械系统存在问题。即使现在修好了,以后还会产生新的坏道。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