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 用设配器花屏 电池不花

楼主(2011-04-23):
拆下来重做 还是大黑胶的!做好了还是这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换显卡问题 解决

网友:
换过原装适配器看了嘛,测了适配器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是不是电池花,适配器正常的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流表也是一样。测适配器电压18.92 FLUCK 15B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适配器花 电池正常

网友:
那你接适配器开机测量各个电压是不是有异常,有没有偏低的?奇怪的问题?不见实物,很难说的。

网友:
应该是有哪组供电变高了,,

网友:
看看供电问题

网友:
是适配器带负载能力变差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看一下各电压正常不?好像东芝的大电容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是电压引起的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个电路的问题吧  这样的故障不是很好修的啊

网友:
以前修IBMT43一样的是电压问题

网友:
换各个大电感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是二种供电产生的各路电压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
我弄过一个东芝的本,也是接适配器花屏,经过高人指点,是CPU座子背面的NEC钽电容坏了,你也不妨换这个电容看看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有可能是用电源供电,某个电压不正常导致花;也有可能是显卡供电滤波不正常导致,建议楼主换一下显卡供电的电容看看如何

网友:
这种是独立显卡板吧  有条件  换个显卡板试试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下先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电路滤波不好吧,就像NEC大电容门吧

网友:
这个问题 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
那也可能是保护隔离这块

网友:
应该是滤波的问题  查查电容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还比较少见   好了说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故障真不清楚。怎么会有这个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想问问你这种黑胶你是怎么处理的 能说明下吗 谢了 还有像你这种故障是不是用适配器的电压通过电容滤波以后是不是不纯啊 这个得具体查适配器的工作时候的电压了

网友:
肯定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不好整 我现在还有一个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告诉你个好方法吧,据说电池可以相当于个大电容。。
而适配器就不行,你在显卡那里加两个330的大电容吧,肯定有效果的,论坛里面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
没遇到过 感觉是电压问题

网友:
先用可调电源试下看还花屏不,然后再看,从电源头到电池放电那里的公共点中间电容,电阻有无不良

网友:
花屏是什么样的花  花屏时有跑过测试软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面有风枪吹,慢慢把黑胶剥离

网友:
准备换显卡了! 今天下午显卡到了!就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 搞显卡供电部分试试看

网友:
期待结果。。。。应该显卡问题不大,电池都可以开机不花屏。。适配器不行,难道是隔离保护。。。

网友(点评):
电池也可以当做是个大大的电容,而适配器就不是了,你可以考虑下在显卡供电部位加两个330的大电容。。尝试下吧,说不定就有效果

网友(点评):
搞了半天换了个显卡,其实故障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