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机光头的清洗

楼主(2011-04-23):
不知道发帖对不对版,不对麻烦版主删除或移动。
本人的刻录机光头灰尘多,于是拆下来清洗,感觉不错,和大家分享。
1:小心拆下光头架,精密部件要注意。线排用夹子短路,防止静电击穿零件。
2:用杯子接点水加入洗洁精搅匀,把光头放入前浸泡两个钟头,用注射器不断冲洗。
3:取出光头用清水冲洗干净,用吹风机吹干。小心装上光头。

网友:
时间长了,一般光头也会老化,,

网友:
泡这么久不会泡坏吗,我一般是用点酒精轻轻麻一下

网友:
和我一样  我也是用水洗的哦

网友:
这也太麻烦啦吧,不知道老化是怎么修的呢

网友:
真的有效吗?很多都是光头老化造成的,只要光头没有被污染,正常吹一下就可以了,这样的洗?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一般用棉签沾点清水在光头发光部分轻轻的来回转动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油烟,用90%的无水酒精也可以洗掉.一般不建议用洗洁精,有化学成分,会破坏光头表面的特殊涂层.没必要在水里泡这么久

网友:
把激光功率调高点。再老化就丢了

网友:
这样做也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这样的方法没试过,有机会试下

网友:
试过几个,感觉老化了也别修了

网友:
老化了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时间 吧

网友:
我也是这么搞的,效果还不错,洗了不行才去调光头,再不行就丢了

网友:
楼主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水里泡两个小时呢?

网友(2011-05-25):
泡这么久没进水吗?

网友:
我不赞同楼主的做法,一是时间太长,二是风险性较大。
我的方法:
1、对光头哈口气,上面有水蒸汽了,立马用棉花或软布、软纸擦一下。
2、用洒精擦拭。

网友:
关键是这样做了能用多久.这样做也太麻烦了点儿.

网友:
关键是这样做了能用多久.这样做真的太麻烦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个索尼的,回头试试

网友:
这种方法对光头脏了的效果还可以,如果是光头老化就不太好用了。

网友(2014-05-16):
有空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