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R40 插外电暗屏, 电池一切正常。。

楼主(2011-04-23):
今天碰到R40机器一台。 时间比较紧张,今天没搞定。明早客户就要来拿, 所以在这请大家帮忙。
经过是这样,刚拿来的时候是屏幕发红,想着应该是灯管问题。于是乎三下五除二换了根灯管,开机正常就叫拿走了。没想到下午就又拿来说自动暗屏。。难道是灯管没换好?  克里马擦(陕西方言,速度的意思) 又换了根灯管,做好绝缘。测了下,发现装电池一切正常,一插适配器(适配器换过了)还暗屏。。有时一插马上暗,,有时插上很正常。。 应该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请问进系统能充电吗?

网友(点评):
进系统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充电电路故障,仔细看看

网友:
看看高压板的供电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明天再看吧。说不定明天让别人修去了。。哭啊!!!

网友:
这都是些怪毛病啊

网友:
有一台T40的机器,也碰到这种一样的问题,暗屏时3P电压都没有了,估计你的那个也是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就是16也没有了,好像跟休眠了一样,电压都没有了,不过,我现在还没有修它,可以考虑改一个高压,

网友(点评):
修好了给个回复

网友:
屏幕正常和屏暗的时候测量高压板电压一对比不就知道缺了什么电压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