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通电后,错误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1-04-23):
检查信号线--------重写MCU驱动程序-------更换EPROM------重写EPROM程序-----换驱动板

网友:
看来,是三板斧,到最后一步,不行就换板呀,,

网友:
如果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应该是你系统屏幕分辨率的问题吧,不用这么复杂吧,楼主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既然认同是把问题搞大了 那到底该怎么修

网友:
如果一开机就提示就是硬件的问题,要能看到主板信息进不了了windows那就是分辨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