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不按开关按键即白屏出现背光,按键后图像可正常显示

楼主(2011-04-23):
是高压板接口的开关信号和ADJ信号反接造成,部分属于驱动板MCU的开关信号输出不正常,可以重写MCU程序修复.-------换MCU

网友:
总体来说是开启信号一直有保护高的状态,,

网友:
对!就是这个意思。二楼的比我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