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出现这种情况是哪些原因造成

楼主(2011-04-23):
大家看看出现这种情况是哪些原因造成
万元的BGA设备

网友(点评):
温度高了,时间长了

网友(点评):
全是空点,空点的铜箔和PCB的附着力比较差,容易掉。

网友:
掉点是吗?
嘿嘿,无铅的很容易掉点的啊,做BGA很冒风险的

网友:
是不是时间没到你拿下来了,要碰他 一下能动了用真空吸下来

网友:
空点掉了很正常的

网友:
温度低。取的早了。
底部温度高点,】
要不就是班子没有预热好,

网友:
是不是压过桥 做桥有危险 不过如果掉的都是空点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
用手压了么,温度没有到吧,什么W元BGA

网友:
取桥时要推一下桥看能不能动,要等锡全化了之后再取下来,不然就会那样掉点

网友:
清焊盘得时候手法要轻,尽量使用马蹄头来拖

网友:
温度没调好,压过桥,取下时取好,拖锡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
显然是温度不够,取早了,掉点

网友:
我感觉是原始就没有的,仔细看哈,全部都是空脚的

网友:
一个可能是BGA温度高了,与万元关系不大。一个可能是拖焊盘时下手重了,拖掉了。顺便问一下LZ相机不错,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佳能 伊克萨斯 130

网友:
佳能 伊克萨斯 130

网友:
楼主装上去试试吧,好多都是空点的

网友:
老大
1:不要怪设备,人的事情哟
2:你这是用吸锡线 拖 成这样的吧??
3:都貌似 是空点,做上去,应该没问题
4:6100的板子啊?貌似才80元一块,上BGA对不住设备

网友:
是太心急了

网友:
---------------我见得比较多的是,板子在上BGA之前收到外力挤压。大部分还是空点来的,仔细看看,如果都是空点的话,应该不影响电性功能。

网友:
大部分像是空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