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給份不跑码的维修流程

楼主(2011-04-23):
谁能給份不跑码的维修流程,小菜当然是越详细越好!

网友:
查开机电路嘛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BIOS 跑线路 换IO 加焊桥

网友:
不跑吗的原因太多了。。。
首先确定全班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检查cpu核心时钟复位pg是否正常?以上条件都满足之后才能算是不跑吗
1.不跑吗首先确定cpu是否上正确了?
2.检查是否有帧信号?
有帧信号先刷写bios文件,检查cpu触点针脚是否有接触不好的?按压cpu座子南北桥是否有空焊的?

用带灯灯座查看cpu和北桥之间ad线是否有空焊或短路的?测北桥和南桥之间数据线是否有组织偏大和偏小的?测io和南桥ad线阻值是否一致?测bios到io或南桥ad线阻值是否正常?检查cpu座和北桥南桥附近是否有电阻或电感损坏或氧化的?换io,拆掉所有外设ic。如网卡、串口、1394、声卡芯片等。。。换南桥。。。换北桥。。。。换人。。。。换板。。。

其实不跑吗的哪位大师都不敢说有很大的把握能修好,根据经验随便看看。好就好了,没好就算了。。。这玩意要消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又收不到钱,不值得。。。

网友:
观察PCB有无损伤,掉件
测试主板各个电压是否有输出
测试时钟是否正常 晶振是否起振
查复位信号
各个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要想跑码,必须CPU,北桥。南桥。BIOS,PCI这些东西都工作正常。
那就查这些东西的工作条件哦

网友:
全都说的好大统,等于没说啊

网友:
学习中

跑车霝魂 -5 灌水

网友:
想跑码 电压 时钟 复位 bios 各数据地址线这些必须正常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
供电的话按上最时序一步步的查,
时钟也一样的,根据各IC的工作顺序查
复位,同上
如果全正常的话就刷BIOS,杀I/o,做BGA
以上就是个人维修思路,希望可以帮得到你。
你如果还想更详细的话,我建议你买本主板维修芯片级的书自己慢慢看,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就掏钱去学。
我这是这样学出来的。

网友:
我在坛里搜索了一下,收集了以下东东(不是我原作),供你参考:
首先外观检查,排除主板有短路,掉件等。然后CMOS放电,再依次检查
1:主板各供电,包括CPU,内存,显卡,桥等供电(我一般是见到MOS管我都测一下它的输出是否有电压,除非它接地)
2:各芯片的工作时钟,严格来说,全板的时钟都应该检测一下也就是时钟主芯片旁边的22欧或者33欧的电阻,但我一般只检测BIOS PCI槽(1.6V左右)和CPU,北桥的时钟(0.4V左右),频率越高,电压越低.
3:各主芯片的复位,包括IO BIOS 网卡 PCI槽 AGP槽等。如果是全板没复位,需要跑线,一般是从灰线PG跑,还要注意VCORE_PG到南桥线路是否有问题。也可以从各复位测试脚开始跑。一般的设计是 PG/RST针进门电路,然后进南桥。如果是点复位开关没反应,就要从RST针开始跑。
4:检查主板各总线是否正常,包括CPU到北桥(用带灯假负载测)北桥到南桥(刮线打二极体值)南桥到IO BIOS(打LAD0-LAD3二极体值,刮线打IO到南桥线路)PCI总线(用PCI打值卡检测)。
5:检查BIOS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一般ISA总线的BIOS检测5V供电(pin32),LPC、FWH总线的检测3.3V供电(pin32),RST#3.3V(pin2),clk1.6v(pin31),lad0-lad3 3.3V(pin13、14、15、17)及BIOS到IO和南桥的连线不要有短路和断路。
6:刷BIOS
7:拆除周边设备,如网卡,1394等.
8:更换IO
9:加焊座子,桥等
不跑码比较难修,需要非常仔细观察和扎实的焊功,否则因为替换各零件时产生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