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板子,有DRI和DR2内存槽的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4-23):
无PG,无主复位,CPU供电正常,DR1和DR2的VTT电压只有0.4V左右,换过LM358,依然如此,南桥重做过

网友:
先把内存的电压修起来可能就好了

网友:
内存主电压2.5和1.8正常吗?不正常就先修主电压哦,正常了再看上拉VTT电压的线路

换过运算放大器,看看给VTT供电的2个管子有没问题,还有VTT线路上的小滤波电容有没漏电,上内存假负载看看VTT正常没,

网友:
修好了,就是LM358旁两个芝麻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