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与鼠标的简单修复及维护

楼主(2011-04-23):
键盘和鼠标是最基本的输入设备了,然而它们难免有表现不佳的时候,若我们就此而弃之,未免有失偏颇,而且也有失DIYer本色。下面就从我个人经验来谈谈一些常见问题的简单修复及日常维护。

  对于鼠标来讲,最常见的莫过于光标变得迟钝,甚至有时会停滞不动,推其原因大都是鼠标太脏所致。只需把X轴、Y轴以及小滚轮上的污垢清除掉,然后用吸耳球吹去鼠标电路板上的灰尘(用软毛刷刷去也行),特别要把记数小轮两旁的两个电子元件上(红外对管)的灰尘吹去。用肥皂水将滚球清洗干净,用纯酒精清洗滚动轮及轴即可。还有一种可能是弹簧日久变形所致,只需将弹簧作相应的调整即可。

  第二个常见的问题是引出线的断掉。生产厂家为了防止鼠标引出线被人拉脱掉,一般把引出线设计成“S”形。所以若我们经常大幅度地移动鼠标(尤其是玩游戏时),就很容易造成引出线线路的脱断。常表现为系统提示找不到鼠标、或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光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鼠标引出线出口再朝前一两厘米的地方截断,再按原来的顺序焊上即可。也可以剥开一小段外皮,再小心地用镊子“顺藤摸瓜”,一般是那些有明显凸起、凹进或明显比别的地方软的地方有问题。

  第三情况是功能键的损坏,如左键失灵。此时可以更换微动开关(从废旧的鼠标里拆)。若是三键鼠标(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三键鼠标),可以通过更改内部线路以达到维修目的。其方案如下:先找到中间电路板上的微动开关,从电路板上看有三个微动开关,每个微动开关都有三个引出脚,其中的两个是焊在一起的,另一个引出脚则是两两独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中间键的独立引出脚和坏掉的键的独立的引出脚相焊接。因此沿着线路找到中间键独立引出脚所对应的IC(电路板上黑乎乎的那一块)的引脚。同样再找出坏掉的键所对应IC的引脚。一般来说,这两个引脚相邻,此时只要把两个引出脚焊在一起即可(别忘了对焊点吹吹气,以免把IC烫坏)。也可直接把两个微动开关所对应的独立引出脚直接用导线焊在一起。还有就是用软办法来解决,进入控制面板,把鼠标键配置改成右手习惯,让好的健当左键,至于右键嘛,可以用键盘上右Ctrl键旁的那个键来代替,酷吧!

  还有一种不太常见的情况是光标只能朝某个方向移动,而其它方向没有反应。这时只要更换小轮两旁的两个电子元件即可。如果应用上述方法不能找到故障,则请查一下各元件是否有虚焊的地方。再没有,则该鼠标可以保存起来等以后五马分尸吧!

  至于键盘,最常见的也是线路问题。一般是键盘引出线断掉。常表现为系统提示“Keyboard Error”,或信号若有若无。此时可仿照鼠标引出线断掉的情况维修。若断处太多,而你又有兴趣的话,则可换根电缆。不过现在大家都是用电脑桌,这种情况不多见!

  还有一种情况是输入的字符与显示的字符不一样,这一般是由于键盘内的“垃圾”太多而造成短路的缘故。只要把键盘内的杂物清除掉就可以了。

  至于维护嘛,我们可以通过减少鼠标击打的次数来延长鼠标的寿命。方法是进入“开始菜单/设置/文件夹选项/常规”中,点中“按Web方式查看”,然后确定。也可以在”文件夹选项“中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设置。

  至于在win2000底下,是直接在“鼠标”一项中设置。这样以后,我们要打开一个文件,只需单击左键即可。还有就是最好给鼠标配备一个好的鼠标垫,这样既可大大减少了污垢通过橡胶球进入鼠标中的机会,又增加了橡胶球与鼠标垫之间的摩擦力,操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还起到了一定的减振作用,从而保护了鼠标内的光电检测器件。而键盘呢,只要你平时不揪住她的“辫子”、不要“好心”地给她喂东西吃,一般都会OK的。

网友:
一般的键盘鼠标都不修了吧,新的太便宜了

网友(点评):
修修更环保

网友:
机械滚轮鼠标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用了。

网友(点评):
很经典,适合怀旧人士使用!

网友:
时间宽余的话搞一搞也行

网友:
你这是从哪里转来的吧,,讲的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很少有人用那种老的鼠标了

网友(点评):
有些经典机械式鼠标,并不比激光鼠标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感谢啊!

网友:
还是用的机械轮鼠?悲哀啊

网友:
不错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除了自己用的鼠标有时间整整外,客户出问题且过保的键盘、鼠标都不修的,修的没有质保,买新的还有一年质保呢。

网友(点评):
网吧里修的量还是挺大的。我们这里一般修个鼠标才5块钱

网友:
就是键盘上的字经常被抹掉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写上去

网友(点评):
白色键盘可以用记号笔,黑色键盘用键盘专用字母贴纸

网友:
自己的可以修修

网友(点评):
动动手,动动脚,生活会很快乐!

网友:
现在没人修了吧!

网友:
现在那些鼠标都很少用了,但还是谢谢LZ能分享这基础知识

网友:
落伍了 楼主

网友(点评):
经典永远!举一反三,机械式鼠标都会修好,那其他鼠标都是小菜了!

网友:
呵呵,没事可以搞着玩玩

网友:
短线的居多,按键失灵的也不少!!!

网友(2011-08-29):
LZ,经典的帖子,怀念那个时候啊,记得小时候玩那个鼠标很有意思

网友:
个人感觉不要修的好:因为太便宜了,关键维修还是要收费的,收的太少没有意思,太多人家还不如买新的,维修也没有质保的,短期坏了,客户找来了,影响声誉!

网友:
键盘拆掉再安装上去有些键就失灵,以后很少在拆了,修一个没有卖一个赚钱,谁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