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加悍 NB 电流表到0.4 AMD

楼主(2011-04-23):
HP v3000 加悍 NB 电流表到0.4 AMD

网友:
我觉得还是北桥的可能性大点。我遇到过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已经好了 谢谢

网友:
6150的一般重做一下都能好

网友:
后来又找了一个NB 换上还一样  动动CPU 电流就上来了 开始清洗CPU座 清完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CPU座怎么清洗啊?

网友:
还是显卡把,继续做把

网友:
清洗CPU座?新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清过吗

网友:
AMD 的U座就是这样子的,有时会虚焊也会这样子。电流这么低,首先得考虑下U,特别是AMD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