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维修知识:液晶显示器维修指南

楼主(2011-04-23):
1.显示器整机无电。

  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

  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输入电感、开关管、稳压二极管等。比较少见的故障是由主板cpu引起的电源不启动,这部分其实原理也比较简单,就是通过键控板到cpu,再通过cpu输出一个控制信号驱动电源变换集成电路工作。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检修的要点是对比修理法。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

  3.屏幕亮线或者是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没有维修价值的,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但是却不会影响寿命的哦。

  4.花屏或者是白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如果是屏的驱动电路在主板,那么应该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屏的驱动电路在液晶屏上,一般情况下屏就应该换了,维修的风险很大的。

  5.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进入维修调整模式进行调整。

  6.其它相对少见的故障干扰。

  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液晶显示器有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大部分是正常现象,有少数是电路上带来的。因为,液晶显示器的特殊生产工艺,造成了只有在标准的工作模式下检测到的问题才能够算是故障。

  怎样保护液显:

  1.避免屏幕内部烧坏

  记住,CRT显示器能够因为长期工作而烧坏,对于LCD也如此。所以一定要记住,如果在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显示器,或者降低显示器的显示亮度,否则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内部烧坏或者老化。这种损坏一旦发生就是永久性的,无法挽回。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如果长时间地连续显示一种固定的内容,就有可能导致某些LCD像素过热,进而造成内部烧坏。为了避免这种内部烧坏,在不使用的时候可采取下列措施:

  A:没事的时候请关掉显示器;

  B:经常以不同的时间间隔改变屏幕上的显示内容(例如运行屏幕保护程序);

  C:将显示屏的亮度减小到比较暗的水平;

  D:显示一种全白的屏幕内容。

  2.保持环境的湿度

  所有曾经因为将饮料洒到键盘上而造成键盘损坏的用户都知道这个常识。不要让任何具有湿气性质的东西进入LCD。发现有雾气,要用软布将其轻轻地擦去,然后才能打开电源。如果湿份已经进入LCD了,就必须将LCD放置到较温暖而干燥的地方,以便让其中的水分和有机化物蒸发掉。对含有湿度的LCD加电,能够导致液晶电极腐蚀,进而造成永久性损坏。

网友:
好啊,我需要这种东西。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点评):
有套pdf版的带图液晶维修知识,在百度文库下载的,觉得不错,可以去看看啊!

网友:
很好的基础知识了。收藏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正想修液晶显示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可以知道借鉴一下

网友:
液晶就 驱动板 电源板 高压板 搞清楚了相互间的工作条件 就好修了

网友:
看完了,学习了。

网友(2012-01-17):
概括很全面啊!哈哈

网友:
不错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