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明基Q7T4 不通电???

楼主(2011-04-23):
拿过手来,首先测一下保险有没有烧坏,,结果没有烧坏是好的。。。然后通电,,
测得后面的电压一个都没有。。。。。再往回测。。
测大电容两端电压有290多V。。正常。
测量开关管的D极也有180V左右,到这里就要测电源管了。。电源管是利用1200AP40
下载了PDF,看了一下。。。
测得6脚启动脚15V,,8脚供电脚180V左右。。都正常。。
就是不通电。。。请问电源管子是不是坏了。。。手头上没有管子换。所以不敢确定。。

买了新的1200P60装上去。。。一切正常。。。此机修好。。

网友:
开关管180正常的吗?

网友:
6脚启动脚的启动电阻没坏的话,,8脚供电脚电压正常,次次无短路,1200AP40坏的可能性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