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内保的AOC 冠捷919SW 修的快崩溃了

楼主(2011-04-23):
       昨天还用得好好的液晶显示器,今天就怎么按 也不亮了 。开机指示灯很暗一闪一闪的 。最后指示灯显示绿色的灯就不闪了,隔几分钟后指示灯就熄灭了。于是拆开检查看了下 ,百分百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直接改通用板飞线替换 ,觉得那根本就不叫修好的。是换好的。还是决定去修好它。于是通电检查到驱动板的电压正常是否。三端二极管T04 和JA电压才0.3伏  都发烫换掉   故障依旧。 换掉主芯片 还是不亮,然后拿给师傅修了一会儿,也不搞了。说这种不好修,直接喊改驱动板。我一心想把修出来,搞了半天还是搞不好。 最后只有直接改驱动板了 ,从通用驱动板飞了八根线到按键板。然后从 电源板部分 找了5V   ENA   和GND    飞线到驱动板。 改好板后通电。OK 好了。  接信号 信号 也来了。然后机子装起 。开始通电 拷机。烤了不到5分钟  屏幕自动慢慢变暗屏。然后隔几分钟从暗屏 又自动变亮。然后怀疑电源一体板  高压部分有问题。于是还是抱着想修好的态度 。怀疑反馈电路 有保护 于是把反馈保护脚断开  。通电还是不行 要暗屏。最后又只有改通用高压条了 。找到了 12V  控制 和地  飞好三根线   。断开通原高压部分的保险。。通电 拷机 。再也没有故障产生了。哎 ,感觉好遗憾修了,那么久都修不出来。  只有用快速解决的替换法 ,才能修好。对于我们这些初学的人来说 。感觉毫无意义。现在根本就不叫修东西 。不叫修好的。是换好的。师傅也这样子尽是换 。很少看见是修出来的东西。

网友(点评):
维修哪有百分百的事。

网友:
驱动板大部分还是可以修好, 要有配件,有程序,有充足时间, 要熟悉电路, 有示波器, 有电路图更好

网友:
配件到有 东西换的差不多了还是修不好   只有改通用 。

网友:
师傅些 都拿它没有办法了 只有改  唉

网友:
经济时代,没办法。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
主要是维修量大的时候节约时间。哈哈

网友:
时间是要用来赚钱的,我现在基本也是换。

网友:
个人感觉在保修期内的东西直接扔给厂家就行了,他都懒得去修驱动板,直接换个,如果你是开店的,机器是客户的,帮他修好收一点代保费就行了,不然麻烦的是自己

网友:
在保的折腾个啥?

网友:
自己本来也在学修 o(︶︿︶)o 唉 早晓得直接拿去保多好的。  就算拆过的也能保 哈哈

网友:
那还是高压部分问题啊?最后两块板都换了才好的?原来驱动板有问题吗?

网友:
换主芯片,不如直接改板, 通用板才20块钱。

网友:
应该供电的问题,例如很小的过流保护,就灯闪了。

网友:
把Q412换新,R450换成56K,C455换成0.47UF看看,不行则升级到最新程序

网友:
换就是正确的选择  你师傅告诉你的就是对的  你修一个也许1天都修不出来    你要是换 一天能换个10个8个的   你那样只会浪费时间   现在的板子也不值钱   修还不如换     你要是自己开店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如果你在广州、深圳、东莞这边搞维修,你可能选择修原板,换个通用板只能收50-70元.通用板价钱太透明

网友:
你们说的是对啊自己开店肯定不可能一直修那样东西,如果一天就修一样东西折腾个半死都没有修出来,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啊,特别是修的东西多的时候。但是我还在学,就要把它研究彻底,它坏了坏在哪里?就算以后我碰到这个问题,起码我修还是修的出来,换还是换的出来撒。免得学的糊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