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要检测硬盘好长时间...

楼主(2011-04-23):
一台联系机子,WD80G的硬盘,现在开机检测硬盘要30S左右,就停在主板LOGO那里,过了就可以用。
用MHDD检查,这是个做了HPA的硬盘,SCAN时有提示:"drive not responding or operation canceled"(查百度知道意思是驱动器无响应或操作取消)不知这硬盘是哪里有问题,SCAN扫描正常没有绿块,就是有两个错误提示。

网友:
可能是硬盘固件有问题吧

网友:
我想也可能是这样吧,不知能修复不,我这里没有专门修硬盘的工具呢~

网友:
找做硬盘数据的把固件重写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BIOS里有没有设置`将这个检测忽略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哪个厂家的BIOS可以设置不要检测硬盘?

网友:
西数的硬盘时间长了主板和盘底的触点容易氧化而接触不良造成开机检测时间过长和容易莫名其妙的蓝屏,把主板卸下来用橡皮擦干净触点即可解决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电脑主板还是硬盘上的PCB板,我都拿下来搞干净了,还是不行呢?

网友:
楼主找到方法了通知道一声我一声啊,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点评):
呜!!!我以为你可以给点建议呢!

网友:
算了,反正是单位的机子,就换了吧,还省心,里面的资料我也帮他COYP出来了,到时还可以收点数据恢复费用!呵呵!

网友(2011-08-14):
磁盘固件坏了!

网友(2012-06-01):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给你说是板的问题不是固件的问题  因为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硬盘  换了板就好了 可惜那个板子没修出来  不知道哪的问题 上面的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 可能是那个小电阻和小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嗯,谢谢你的热心。那个硬盘我已经换了。现在也没有能换的板,丢了算了。

网友:
嗯 变通维修还能多挣钱 挺好的 经验收下了

网友(2013-10-16):
硬盘固件下载哪里有呢?

网友:
好像开机检测硬盘时按任意键可以取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