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cpu温度神经了!! (求助温控电路)

楼主(2011-04-23):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方正小主机,说是:刚进系统就自动关机了。从bios里检测cpu温度始终是127度。就是从bios里关闭超过某一温度自动关机关闭了,也不行啊!而且开机,主机就一直报警,不过,也可以点亮显示器,刚进系统就自动关机了。我把cpu散热处理了一下,还是老样子。温度始终不变。我换了电源还是老样子。一开机,主机一直响,进系统就掉电了。我于是就刷了bios,还是不行。我在网上,查了查,说是io的嫌疑大,我看了看,是8718f-s的。我也就换了io,换了以后,还是老样子。而且伴随报警,也可以顺利跑完代码。
我上主机,试了试,从bios里检测到cpu温度一会:一百多度,一会,几十度。一会,负的几十度。一会高,一会低的。风扇的转速也在不停的变化着。我怀疑 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可不知道在哪啊。或者热敏电阻在哪啊。或者,把检测cpu温度的引脚取消了吧,如何取消呢。请求高手指点啊。!!!!!!

我查了查io定义,怀疑以下引脚是管理温度的:87pin-90pin.以下是示意图::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下面的那个电路图的温控引脚跑到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的,请不要乱说!!!!!!!!!!!!

网友:
座子看了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风扇的温度信号从哪里来

网友:
换换温控芯片吧,热敏电阻一般不会坏

网友:
这种问题属于疑难故障了,温控线路是最不好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温控芯片在哪了。我从未知道!!!!!!!

网友:
在CPU内部吧,你可以查下CPU的图纸,有两个引脚就是温度检测的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

网友:
一般 在CPU的座子下面,有一个温控制IC

网友:
查下CPU座上控制温度的两个信号

网友:
温控一般是通过系统管理总线来连接

网友:
请饼哥帮你诊断诊断

网友:
查下I/O到CPU座的中断信号PCIE会影响这故障,修到过很多片,就是127度。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上过,希望楼主问题解决后,发个贴来分享下经验

网友:
温控芯片???台机主板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吧。我下过座子,没有见过i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中断信号????我有点不太懂!!!!!

网友:
你试着换个风扇看看,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找个同大小的温控先试试

网友:
或者,把检测cpu温度的引脚取消了吧,如何取消呢
   这个不取消的,如果你取消了的话温度一直高下去的话,你主板和CPU不就都烧死了?实在不行的话 换CPU供电IC试试。。。

网友:
   确实  挺神经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麻烦问一下,那个中断信号是怎么回事呢,要是想解决怎么解决呢,是量pcie的工作条件?还是有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
不知道这种主板是否有温控芯片?看看io的引脚定义看看有没有类似功能的引脚?检查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看看有没有富士康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等。。前两天有块富士康的主板北桥稍微发烫之后电源管理芯片就停止各大核心的开启信号的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每次一进系统就关机吗??还是你进BIOS久点他也就会关机吗?  这方面不知道楼主排除了没有.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换CPU看看吧,CPU最大机会,温度检测是集成在CPU内的。

网友:
IO虚焊或者坏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月饼老师,之前,我换io温度始终是127度,换了io,温度一会负数,一会正数。忽高忽低!

网友(点评):
IO空焊或者用错料了吧。旁边RT*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
没见过这样修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io也换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U座空了,一般情况下好像是560左右吧!一根是地线,给你个图看下就知道在U座上的哪个地方了。

  那THERMDA THERMDC 就是温度侦测脚了。那U座旁有坐标会看吧! 就是在1 和AL AK

网友:
楼主解决没,说说啊

网友:
IO 122PIN 外接的12V 分压电阻,肯定有问题.

网友:
还有你的风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你找到主板上的感应温度高低有效的热敏电阻换掉试下。

网友:
问题就出在BIOS身上,换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