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l-I848Q)无显示

楼主(2011-04-23):
联想主板(l-I848Q),开机无显示,内存有供电,显卡槽有供电,CPU和北桥无供电,北桥供电的上管,G极有1.6V,D极有3.3V,S极无电压输出。观其周围没发现有控制IC,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北桥供电是由那控制?拜托了!
cpu
显卡

网友:
你可以跑下线路看一看,一般北桥供电的MOS管就在北桥附近的

网友:
什么管子?N还是P

网友:
应该是北桥电压没出来。多数时候找个场管就好

网友:
一表接管控制极找与它相连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