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VZ14电源故障维修的无奈之举

楼主(2011-04-23):
三星710VZ14电源故障维修的无奈之举
此机器电源输出不正常,5V和12V输出电压都在正常值的附近反复波动,并伴随“吱....吱....”的响声,波动频率大约2HZ,感觉很像是负载短路,把通往驱动板的插线拔掉后通电还是一样,把通往高压的供电线断开,用100欧姆的电阻做假负载,通电还是老样子,难道就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为了得到验证,先把整机都恢复到初始状态,把ATX电源的红5V黄12V焊接到电源板的相应的输出端,黑线接地,接上主机信号,开启ATX电源,看屏幕显示正常,这就充分证明了就是电源本身的问题,接先来就对电源部分展开维修,几乎把所有的原件都检查过了,该换的也都换过了,结果太令我失望了,以前看同行们动不动就换板,我那几个电源高压一体板都寂寞好几年了,这次是必定要用了,找到了一个三星的原装拆机板,大小和螺丝孔位置都完全一样,就是灯管接口不同,原机的灯管是大口的,双管共冷端的那种,我的拆机板是4灯小口,把原机板的大口改到拆机板上,采用各种方法都没有成功,都是灯管亮一下即灭,OZ960的芯片,2脚接地也不起作用,看其他几个板也都是4灯小口无法更换,无奈只能想一个破釜沉舟的办法:
从废板里找到一个电源好,高压报废的三星板子,拦腰截断一分为二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把原机的板子同样一分为二

组合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是修好了,遗憾的是,当初下定好大的决心一定要把电源板修上,最终还是没能如愿。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也不错呀! 不过换那个高压插座好像没这么困难吧?

网友(点评):
回新安江斑竹,他的每组灯管的冷端是连在一起分不开滴,会使4灯小口的板子启动平衡保护。

网友:
都说液晶的电源板好修,就几个部件,结果你证明了,三星的不好修,部件换一遍了还没有好?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你的电源为什么不查看下电源管的二次电压的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坏了就跟你说的一样毛病,

网友:
你说的是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的整流二极管吗?全都查过了,代换过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之前报了保险啊  那有没有换合适的大电容呢? 好的电源电容失效或者轻微短路都这样哦

网友:
请问下用什么工具把板剪得那么好呢??

网友:
象这种电源“吱吱”响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次级有短路。二是正反馈量不足,包括稳压控制电路异常。楼主太遗憾了,你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IC有换过了吗?  我上次遇到过的 三星这种IC很容易烧的,我换上代替的 但是温度很高, 后来我也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三星电源板5V空载也会保护

网友:
学会放弃,那样才能走的更远。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给改装好,换好,也行,也是咱们自己弄好的!

网友:
你应该先断开高压部分看下的 ,多半是带不动负载造成的。

网友:
太强大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太强了,修好,搞定拿钱,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准备几张低目数的沙纸,裁的那一边磨下会很好看的,没沙纸水泥地也行。

网友:
都不用那么剪板你那个原先的三星板灯孔不一样可以改啊 !四灯的和那原先的是一样的因为原来大灯其实是包含两个灯管的啊三线一条是共用的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什么工具剪的,是先用刀划一道印 ,然后一掰就会在划印的地方断开

网友:
还是换的好,一刀根除,而且板也不是很贵,哥要的是钱。

网友:
同意,有时大滤波电容坏了,肉眼看不出来。
修好就是王道。LZ的思路可以借鉴。用个废板,也只有手工成本。不过合适的废板也不一定好找。

网友:
电压跳变的话,应刻是稳压部分吧。看光耦和TL431,换附近的电容。

网友:
这种症状前几天我碰见过,换了一个电容好了。

网友:
是的啊~昨天还修了个12V正常~5V一直在4.6-5.0V之间波动的联想17寸的~就是换了个22/50的电容和2个5706的管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