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麻烦请教一下,举个例子,北桥的供电1.05V这个电路DC-DC的电路当中,当芯片所需要的供电条件全都满足的时候,下端管的控制极有电压,而上端管的控制极测不出电压,想问一下,想判断是芯片根本没有发出电压,还是后极保护的问题,该怎么判断呢。有人说可以用示波器打到电感上,若在开机的瞬间有一个电压的起伏,就说明此芯片OK,是后极保护的问题,这个办法可行吗。还有人说,下端管的G极有电压,说明芯片没有问题已经工作了。有谁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在迷惑当中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支持你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简单,把芯片解保护就知道了。

网友:
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有电压
一般是负载有短路,芯片保护动作了

网友:
但是还想问一下,那个瞬间的跳变,能说明芯片 是好的吗

网友:
请版主详细说了吧,,谢谢了,,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般为后极问题引起的,转出的电压会反馈到控制IC,若后极不正常则IC没有得到反馈,从而关掉上管控制

网友:
呵呵  对的 如果有瞬间波形 一般芯片是好

网友:
对啊,平时修的时候都没注意。都是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