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老弟也疯狂 !

楼主(2011-04-24):
菜鸟老弟与1102B的故事
一开始不懂这笔记本的时序,只能按照感觉来。

故障主板:惠普1102B
故障现象:加电大短路。
拿到主板  简单的加 了一下电。电流直接上5A。拔电  测量。发现总供电 +VBATR
短路。电压3V开始烧机。电流1A多。有电高 。烧了半天都烧不出来 ,然后加了一电电压上去。发现U23周围有电温度。把范围缩小了。又烧了一段时间,感觉产生+1.8VMOSQ34 Q35有电温度 。 直接换了2个上去。加电。不短了 。但是待机有点高。0.2A.这时没量电压 。直接测L35 L36的对地阻值。L35对地为0   L36对地90   。撬开L35的一脚。量前级对地0,不正常后级对地12(也不正常)。先不管后级 ,先把前级的短路解决了。3V加电烧机。            U26    51120十分烫手 .这时去外面买了一个51120回来。上上去。L35的前级已经不短了。 上电 电流依然高 0.4A。摸芯片 ,发现51120烫手。这时才发现 51120要所产4个电压。  +V3A +V5A +3VAL +5VAL.
测量 +3VAL +5VAL .都没有  。电流这么大   肯定有短路的。打+3VAL +5VAL的对地阻值 。+3vAL对地为0   +5VAL对地为420.而且51120烫手。这里有2中可能
1   51120是坏的 。2   +3VAL负载有问题
又加电烧+3VAL。发现EC KBC1070烫手。又换了一个EC,加电 +3VAL +5VAL正常产生。
加电 ,电流依然有点高。且51220还发烫。(前面说了  +V3A后级对地有点低  才12)  +3VAL +5VAL 已经有了 ,但是+V3A +V5A没有。于是又烧 +V3A。烧了 半天没都感觉到温度。
+V3A去的地方有点多。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又东测测 西测测。突然测到L1002 L1003对地短路。分别是产生+V1.8 +V1.25S 断开2个电感, 量得后级短路。此电压是给北桥供电的 。联想到前面的+V3A也给北桥供电 于是又烧机   北桥发烫。
由此判断北桥坏。快下班了,明天做了北桥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V3A短路51120烫有点不合常理,等结果。

网友(点评):
51120烫手。这里有2中可能 1 51120是坏的 。2 +V3a负载有问题

网友:
烧鸡法果然有效!不懂时序按感觉来。看来感觉不错。我也在研究时序,这是必须的,加油!

网友:
这样的技术还菜!我呢?

网友:
你这个故障还涉及不到时序。呵呵短路搞定后再看时序,其实跟主板差不多的~

网友:
换了好多东西了 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