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2寸等离子电视 高压板驱动IC 代换

楼主(2011-04-24):
今天接到一台42寸的待离子电视,故障为开机指示灯亮,屏无显。拆开看了下,发现高压板(个人理解)有几个IC坏了,型号为 RJH3047     下面为A   813  第三行为310  另一个为FGT313 下面为9209   见下图。本想上淘宝买,没想到淘宝上没有。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手机拍的,不清楚,希望大家不要见怪。知道哪有卖的话也可以告诉。

网友:
http://s8.taobao.com/search?q=RJH3047&commend=all&ssid=s5-e&pid=mm_14507416_2297358_8935934

http://s8.taobao.com/search?q=FGT313&pid=mm_14507416_2297358_8935934&unid=0&mode=63

怎么搜到了

网友:
这个简单拆块其它机子的旧板装过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怎么就没搜到呢?我的网络不行??

网友:
这个简单啊,找一块其他型号的拆一个下来装上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这不等于废话吗?我要是有得拆,我还发贴问什么?

网友(点评):
其它牌子的很多的,你没有可以跟同行买嘛

网友:
上淘宝搜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