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65GV供电时钟复位总线正常,上C D2.66不认啊

楼主(2011-04-24):
  用775假负载供电不正常,无时钟 上2.66CPU 电压时钟复位总线正常,但不认CPU,CPU北桥很快发烫。诊断卡显示NO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供电不正常首查供电,CPU和桥会发热很正常,但如果发热太大温度上升太快就不正常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刷bios看看,要不然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刷过BIOS ,也换过一个C D 2.9 CPU 情况还是一样的

网友:
北桥供电查一下

网友:
诊断卡显示NO应该是没有PCI时钟.

网友(2012-01-07):
我有一片同一板子是无复位,刷了BIOS,有复位了又不跑码,在查哪里又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