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关机白屏

楼主(2011-04-24):
显示器开机无反应,关机白屏并出现“无信号接入”的对话框,之后马上自动断电,到底哪里的问题?望各位仁兄指点一二!!!拜谢!!!

网友:
白屏也会出无信号输入这几个字?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代换试试看问题是出在哪块板上,然后再进一步维修

网友:
还是高压没改好吧

网友:
改高压条的线  接反了吧  你换个接法试试吧

网友:
因 为高压电路没有关闭,,

网友:
应该是高压没关掉

网友:
高压电路。要不就是开关接错了

网友:
把高压条上的ADJ和ON/OFF 对调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