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开机看到开机画面 就掉电

楼主(2011-04-24):
来自: 法国
hp dv1000 开机看到开机画面 就掉电 请问是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来自: 法国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

网友:
- 检查CPU温度。看风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掉电掉到那里,先刷个BIOS再说吧

网友:
碰到过一个类似故障的,开机亮了就掉点,测量时发现CPU供电上管有一个MOS管G和s阻值太小,正常400多,它只有60多,换了后就ok了

网友:
把散热问题处理好

网友:
来自: 法国
lidanping0812
的帖子
刚刚开机就掉电 不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来自: 法国
的帖子
开机都是问题 刷bios 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来自: 法国
古车王
的帖子
这个mos管 在哪里

网友:
yeloone
的帖子
我有个Y430的机子 也是带LOGO就掉 后来把显卡 北桥CPU加铜片就好了啊

网友:
时间有点长既不清楚了,就是CPU供电部分,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不好说 学习下。

网友:
先解决散热问题然查查温控IC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散热系统处理好,然后再考虑电路,最后桥和硬盘

网友:
用手压下U座,看是不是掉电

网友:
U供电芯片加焊试下。

网友:
CPU供电是通病

网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刚开机温度不可能升那么高的,

网友:
cpu的上管你不会找吗?与公共点相连!!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的这么简单。。。。。叫人怎么回答呢。。

网友:
这款机器IO很容易坏,你加电后摸一下看烫手吗。还有就是加焊一下CPU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