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MX 6301+6601无VCORE

楼主(2011-04-24):
手里有一块老惠普拆机板:P4B-MX,CPU供电采用6301+3路6601,上电自动触发(前面板PWRSW、RST无插针,应该是正常),无VCORE。
6301的供电5V、VID组合有、8脚1.25V(查资料8脚FS/DIS应该是EN吧),6301发了3路PWM驱动信号(2.2V)给6601,但6601没有输出上下管的驱动电压;
不上U时6301的PWM1和PWM2为0V,PWM3为0.2V,上U时前两路为2.2V,PWM3为2.3V。
另外不明白为什么不上CPU时下管G极有12V电压?请问能判定3路6601故障吗?手头没料可换

网友:
补充一下:6601的VCC 5V、PVCC 12V、BOOT 5.5V
刚开始怀疑上下管问题全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对关机不。看其它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主板的PWRSW位置没有安装插针,用镊子短接焊点4秒能关机;其它供电也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6301的条件具备且发了3路PWM驱动到6601,但6601在供电正常且收到PWM的情况下没有给上下的管驱动,想请各位帮助判断一下是不是6601的故障?手头没有芯片替换。
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不上U的时候6601给下管G极12V电压?

网友:
CPU供电是一个整体。一旦有故障。将会关闭PWM输出。所以你测的PWM1,2都只是2.2V不是PWM波形。
所以还是要找芯片换~~6301

网友:
受教了饼哥!
以前一直以为用表量到的电压是PWM脉冲信号的平均值,就象量市电读数是220V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