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内存颗粒

楼主(2011-04-24):
新手问大家,修内存是颗粒坏的多还是虚焊漏电引起的问题多

网友(点评):
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兄弟。颗粒坏直接换掉就可以,有不要好久时间换一个颗粒,几分钟就换好了。 最关键的还是地址线路,控制等等导致颗粒全红的那才是内存的高级技术金华部分。

网友:
枯木道长在么?说一说呀

网友:
哎,没人理啊

网友:
颗粒坏的较多

网友:
问这种没有意义的问题有意思么,除了相同内存有通病,每一条内存的损坏程度都不一样,只有测试后才能知道结果

网友:
哦,我认为这个电压又不高,颗粒坏的应该很少呀,不知道对不对,求证呀

网友:
高手都来看看呀,多多请教

网友:
各种问题都有吧!虽然我不修内存!供电 虚焊

网友:
我觉得虚焊很多

网友:
还有不同厂家的颗粒可以互换么?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点评):
遇到不知名的颗粒,用同位数同容量的现代颗粒试试。

网友:
修内存,八九十都是颗粒坏的多。

网友:
不同厂家的颗粒能互换么,会是什么样后果

网友:
盼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虚焊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 得看 什么内存了   bga的颗粒 就爱虚汗

网友:
几烙铁,风枪就好哦,简单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