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主板开机转停

楼主(2011-04-24):
M2N68主板开机后风扇转会就停,
取下12V供电的四脚插,12V5V3.3V运转正常,诊断卡前天忘记插在客户电脑内带走了.我是维修新手.还望大师们指点

网友:
一般这个大多数都是cpu供电的引起的保护,那你测一下12v供电的管子短路了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管子都测试过,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一下管子的控制角,看电压一不一样,那组不一样换那组。

网友:
直接把风扇的线接在电源的12v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IC可能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在12上不行的,启动后,马上电源就中断了.整机就不开机了.要启动又有12V,过一会又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是说测哪个控制脚?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的哪个IC会挂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网友:
八成是短路了  测测12 V的那两对插座

网友:
CPU供电的MOS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mos管的G级啊,G级是连ic的   如果正常就换ic

网友:
先取一个上管,在插12V针开机试试,还这样,就再取另一个再试

网友:
供电管 ic的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帮我解答,但是我还是小白,没修好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是给CPU供电的12V短路了。供电的上管短路比较多。
短接MOS管各脚。D极-S极量下。

网友:
查北桥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很多回。但问题解决的方法都不一样。有换电源的,有换供电芯片的,也有换MOS管的等吧。不是很好说。最好是一个一个的试试了。

网友:
他这个新的电源管理 应该也没件吧  这个板子也没保了吗?

网友(2011-06-02):
看了其他帖子,有的说是桥问题,你也可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