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5秒断电

楼主(2011-04-24):
修的升技板子,插诊断卡跑25断电,不插诊断卡5秒左右断电,不上CPU不断电,,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刷BIOS。或者 北桥空了 。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保护了

网友:
上电保护后测下绿色线的电压,判断是短路还是少主要供电。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加CPU自动开机,断电后需重新插拔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板子又断线   绿线

网友:
摸摸CPU供电管子热不

网友:
保护了,你测下显卡部分工作正常吗,25掉电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短线,空板时为么不断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桥的,BIOS刷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热,,还有别的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