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维修 求助

楼主(2011-04-24):
显卡花屏  花的比较严重 之前好好的   吧知道 突然之间就花屏了   没发现电容有异常  12V 供电也正常  求指导  谢谢

网友:
显卡植株重做一下

网友:
排除法  ,先换屏,屏线,显卡   ,挨着试试   ,要是风扇堵了  ,显卡的几率大 !

网友:
加焊下芯片 ,昨天碰到两块卡,都 是空焊

网友:
先检测下是显存还是GPU

网友:
大花看看显存供电

网友:
供电 BIOS 没问题加焊

网友:
先测下供电,测下显存的好坏,加焊下GPU。。不行就重值GPU等

网友:
核心  显存

网友:
做下GPU 吧。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卡,花屏大部分都是显卡的问题,把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