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问题

楼主(2011-04-24):
有块ABIT NF7的老主板,故障为点不亮。开机诊断卡跑到:CF,然后跑到:C3。
经过测量发现论该主板的CMOS电路似乎有问题。拔掉CMOS的跳帽,待机测三根针,发现有两根针都有电压,一根是从两个二极管过来的,是3.46V,一根是3.56V,最后一根是接地的,没有电压。我不理解的是,中间这根为什么会有电压?(我已经拔掉跳帽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拔掉电源啊

网友A:
待机有温度的话就直接换南桥   待机南桥不应该有温度的

网友:
待机南桥有微量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温度的话就直接换南桥   待机南桥不应该有温度的

纠正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任何物体在任何状态下都是有温度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