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4):
上次没有图片,这次把图片放上 版号是715G3225-1 ,一个MCU的
图片

网友:
继续求助 中

网友:
同样的板子,可以用在不同的机子里,程序也不同。

网友:
至少你也要说下型号啊

网友:
什么牌子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
好像是ACER 193W吧

网友:
没找到源程序,换通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