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被诊断卡忽悠了

楼主(2011-04-24):
昨天拿了块ECS精英GF7050VT-M5,客户说是开了一会,就自动掉电,拿回来上电触发,直接跑D1CC,就不动了,心想,内存不过,测了下,供电时钟都有,压座,压桥,刷BIOS,废了好大劲,还是D1CC,实在想不出办法了,顺手把显示器插上,居然显示,同时插上2块诊断卡,都是显示D1CC,严重被忽悠了,搞了那么多功夫,原来板子没事,估计客户那边是风扇没接触好,导致掉电,现在正在测试,10分钟了,还没掉电,当然,我是裸板试,没上硬盘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太相信诊断卡啊
不过确实挺烫的,CPU温度,那散热铁都不敢摸了

这刚想去吃饭,把硬盘接上,让他去测试,居然进滚动条的瞬间蓝屏0.5秒,然后自动重启,再试,还是这样,看来这板子真有问题,先吃饭,下午再想想

网友(点评):
首先要把CPU的散热搞好,用好的散热风扇看看

网友:
cncinda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测试卡代码只能参考,实际情况还要靠经验判断

网友:
诊断卡有时仅可做为参考,,,

网友:
散热铁?貌似都是铝的吧。。。有铁的散热 座么?

网友:
备两个卡就好了

网友:
诊断卡在有的板插上补跑马。见过不插诊断卡不能开机的。。是网卡坏

网友:
我一般都加PC喇叭的,

网友:
买好一点的应该问题少一点

网友:
滚动条蓝屏重启?   开机一直按F8  选择禁止系统出现故障自动重启     看下蓝屏代码!查看代码!硬盘客户的就自己拿个盘重新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咯,要么是内存也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过热保护啦???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AMD的CPU温度一直高,换了好的散热片还是不行最后换了CPU就好了,苦恼。

网友:
以显示器有没有显示为依据,以诊断卡做参考,常用诊断卡,那能不被忽悠啊

网友:
好多精英的板子  都是跑C1能亮的   之前也费了 好大劲

网友:
很多精英的板子都是不跑码的,或者只跑到内存....

网友:
诊断卡只起一个参考,不能全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