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6个小时终于换好了BENQFP93GW

楼主(2011-04-24):
  从修液晶有半年时间了。。以前也就修下高压板。刚一开始换灯管换过两台都以失败而告终。一次是19寸屏。换过以后把屏线给搞掉了。白屏了一大块赔了个屏。第二次又换了个15寸老式神州的。上的过程中坏灯管的碎片掉屏里了。。屏碎了。心凉了。
所以对这个一直心有余悸。
今天有客户拿来个BENQFP93GW液晶屏。开机就闪屏。屏一闪就黑。最后是上面的一对灯管坏了。 有头已经断掉了。
拆掉的屏。

拆掉的背光纸

换好的灯管。

  大功告成。

无任何偏光漏光。一共费时6个小时。。第一次换成功的。
第二次换了这个同样一台的灯管。。就用时少多了。。用了1个小时。。。左右。。
真高兴。。两台同样故障。这能是BENQ的通病不。。

网友(点评):
20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换灯管都是换一套的 这样换起来 速度要快 节省时间的,换起来的成功率还很高的

网友:
最怕换灯管进灰尘

网友:
换那种成品的,会方便很多,就是要细心,慢慢弄,没什么 的

网友:
刚开始修的话,屏搞坏的,怕是每个人都有呀,要拆多,修的,经验就有了

网友:
我也换过一些灯管了
屏到还是没搞坏过 就是灯管容易弄断。。。

网友:
我以前换灯管也换坏了屏的。当时也赔了一个屏。现在想起来就后怕,看了楼主的贴,真是屡
败屡战。值得学习。

网友:
修的多,换灯管一点经验没,只有多实践了

网友:
不错啊 总算是成功了
以后就更厉害了

网友:
楼主6个小时?太能换了吧。。第一次换吗

网友:
换灯管为什么要拆背光纸?怪不得屏要搞坏,把灯管两头的东西去掉就能抽出来了。

网友:
六个小时也太长了吧   我第一次换液晶的好像是半个小时左右

网友:
...我们一般让徒弟拆外壳,我们拆液晶屏幕里面
用时间20分钟,徒弟,10分钟
一共用30分钟

人家专业换的,20分钟就OK

灯管都是和灯架一起的

网友:
不容易啊  。。。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会是吹的吧,没见过换6小时的

网友:
换灯管最好用成品的,灯管拆下焊接是比较费劲的。有的灯管是是抽不出来的,所以翻屏线要很小心。不要搞过屏线,同时拆屏容屏进尘土。

网友:
我刚始换灯管的时候也坏过两个屏,现在想起来还怕怕的,一次是把屏线插反烧了主控IC,另一次我到现在还没明白,正常换好的,过程中也没压到什么,屏也好好的,就是装上去屏是一块彩斑,无图像,用通用板点也是一样。拿去修屏的地方也没修好,郁闷死了。

网友:
6小时?LZ可真有耐心啊,过不了多久就是高手了
现在换灯管都剪掉抽出来

网友:
楼主6个小时也太长了点吧!不过恭喜楼主踏出了第一步

网友:
我只弄断了灯管没弄话屏 换灯管也就30分钟把

网友:
呵呵  朋友 我顶你
  我开始学维修的时间还不是弄坏黑多  我不像你有人指教
  我还没毕业 就自己弄 没人指教的前提下不知道弄坏了好多东西 呵呵
  不过摸的多了就好了

网友:
修多了就好了

网友:
确实厉害啊,学习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到目前为止,我弄坏了一块屏...而且还是经常换到的那种型号...上外面铁壳的时候,用了过大,一按,悲剧,漏液了

网友:
换灯管我感觉比修电路还难,换灯管心一定要细

网友:
不错。我换过蛮多没有坏过屏也没碎过灯。我换的都是不是带架的,要焊头

网友:
没事的,大胆放心换,我花30元买了一坏屏液晶,试着拆了一台后,换了10台左右的液晶,全部OK。

网友:
灯管有成品的,换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
我就是那个第一次换成功的。用了6个小时候。。第二次就只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

网友:
这个是个细致活,台式液晶比较好换些,一般很快,笔记本要慢些,

网友:
换灯管没坏过屏,可把背光板整体代换弄坏过一块,这个心哪

网友:
用带架子的灯管换比较快

网友:

不管是换灯座 还是单换灯管 都要胆大心细 相信LZ以后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有效率

换灯管我也就碰到两种拆法1.要把屏拿下(水平高的师傅只要翘个边慢慢\取)再取出灯管焊接,比如联想系列的
            2.把固定灯管的螺丝取下,一抽式的那种相对简单
  焊接的时候两端都要上好合适的热缩管 以免漏电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看来我的好好学习下楼主的耐心了
6小时什么概念啊

网友:
楼主灯管接头一定要搞好,否则还要打火的

网友:
慢慢来。以后换背光板和偏光片那更麻烦。不过以后灯管会越来越少都用LED灯管无用了

网友:
用了6个小时候,第一次就是要仔细摸索,积累经验,这个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