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仁宝图纸标识

楼主(2011-04-24):
请问一下,仁宝图纸上面的标识都代表什么。谢谢

+3VL
+3VALW
+3VALWP
+3VS
+3VL_EC
+EC_AVCC

网友:
我也想找类似的东西啊

网友:
代表的是不是状态的时候的不同电压啊

网友:
ACPI的几个状态!

网友:
这我一般不分他们的,,我只知道笔记本会处于,那几个状态,每个状态有不同的供电,,S0,S1,S2,S3,S4,S5
+3VL_EC,+3VL ,+3VALWP, +3VALW,这是待机的电压 S5状态
+3VS 这是S3,S4状态,,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

EC_AVCC 这是EC的AVCC,一般由VCC经电感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在那个资料中有讲解分享下

网友:
没什么资料的,,我是在看电路图时看到的,,有好多电路图中有的你自己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