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笔记本各项供电都有不跑内存

楼主(2011-04-24):
最近遇到一个长城的上网本  不跑内存 就是内存不过 量各种供电都满足 北桥换了还是不好用   求哪位大虾给小弟指点迷津啊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或者 还有复位 吧

网友:
时钟跟复位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插槽的引角有问题了,把内存插槽的引角加焊一下,清一下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