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测一下清华同方K210主板上的一个参数

楼主(2011-04-24):
手里有清华同方 超锐K210板子的朋友
请帮忙测一下1.2V_RUN供电I电感 PL3处的对地电阻

板号:ms-10131
ATI芯片组

谢谢

网友:
10欧,我的买待机还没修好,不知道具体多少,但是现在是10欧

网友:
谢谢

我的板子有待机
如果要测待机部分的数据
说一声

网友:
3。3V出不来  网上没说这个是哪里控制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
从图纸上看
3.3V的开启信号应该是待机IC SC1403的VL电压控制的

网友:
兄弟你的待机修出来没有
如果修出来了
帮我测测R395两端的电压
主要是想测南桥RTC_CLK端的电压

网友:
我的南桥坏了,南桥拿掉 IO拿掉3V跟5V就出来了

网友:
我的也要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