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系列:三星LCD白屏故障的处理(屏信号电缆问题)

楼主(2011-04-24):
      原创。无技术含量贴。为菜鸟级的朋友提供一点经验。
      故障现象:三星液晶显示器开关机操作正常,但开机白屏,无任何显示。
      故障原因:屏信号电缆问题。
      总听说液晶显示器的屏信号电缆接触问题导致显示器故障,一直没遇到。
      今天遇到一台白屏故障的三星显示器,开关机操作正常,就是白屏无显示。拆开外壳,看到控制板和高压板都是贴片元件,看不出有元件变质,也很难用肉眼看出虚焊问题。先查一下屏信号电缆吧。拆下一看,马上发现问题,如下图:插座有三根针变黑,插头相应部位也烧变了形。

      经检查烧坏的三根电缆连在一起,为屏供电电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电缆,怎么办?
其实,即使找得到电缆也不好处理那三根烧黑的针。就这样插进去,也会用不了很长时间。这肯定是设计问题,那个接插件扛不住所需的电流。最后采用加线焊接的方法:剪断那三根故障线,取一段机箱电源上的线加焊上去,结果如下图。这样做成本低,操作简单,可靠性强。

      经过N小时测试无问题。希望能给菜鸟们一个提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明白了,是供电出了问题,烧变色了,直接飞过去就OK了,下次注意了,三星的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吧,如果是这样,白屏也太好修了

网友:
乍看飞的线这么大的

网友:
兄弟,你这手工活做得也太不美观了吧。有关供电问题引起的白屏没什么,用表量下就知道,像这种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排线烧的那么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相机还可以,拍得很清楚

网友:
我也遇到烧更厉害的。我飞线没LZ更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家发帖就说了,“无技术含量贴。为菜鸟级的朋友提供一点经验”。看把你能的,

网友:
呵呵
  我也没见过屏线烧的那么厉害的

网友:
前天也遇到一个联想的显示器 白屏  最后发现平的主供电没有   飞了根线就搞定了

网友:
        网络不好,结果发了个半边帖子,现在改正了。
        发这个手把手的帖子,只想为新来的菜鸟指个路。本人也曾是个最菜的菜鸟,为了修点东西到处找资料。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拿到设备先到网上搜搜,希望少走点弯路。现在成长为高级菜鸟了,我也能为想DIY的朋友做点贡献。
        发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帖子,也是告诉菜鸟们,其实维修并不神秘,谁都能试试。第一次开机的故障设备,至少有50%是这类不要技术的故障,运气好的话比例更高。本例就是这样,只用眼睛和烙铁就能搞定。不过要以维修为职业的话,路还是很艰辛的。
        其实网路上能搜到很多技术含量高的帖子。希望这里的高手朋友也能发更多的技术含量高的帖子,让高级菜鸟也能长长见识。

网友:
能说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
我自用的三星1920;用热后开机时会先白屏;然后又能能正常显示。拿去保修去了;

网友:
我想知道屏供电需要具体的测哪里。。是驱动板还是屏电路板。。。呵呵自己学习液晶很多东西都还是很模糊的

网友:
如果只是屏供电没有,那也太好修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烧屏线的啊,厉害,受教,受教!

网友:
又让你拾到了。

网友:
白屏的话 我先用 自己的通用的解码板试试是不是屏的事, 要是屏的事 屏的保险的没烧的话就是屏坏了 屏坏了 就不用修了,  解码板的话 通用的 一试就知道了  要是解码板的事   就直接换解码板  屏线坏的机率很小的哦, 我也学习了一招, 以后三星的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