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源板715G2538-4,电源块是EA1530A

楼主(2011-04-24):
联想电源板715G2538-4,电源块是EA1530A这块板子只要一加电就烧开关管10N60和电源块EA1530A,只找这个两个新件换上去还是一加电就烧坏。没维修思路,原以为尖峰吸收回路有问题,但查了没问题。不知再查哪里,请高手指点一下。修这个电源时已串灯只要加电就串灯的,好像不是过流坏的。

网友:
查EA1530AIC5脚 接mos管反馈电阻和mos管接地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你量过坏的场管是哪两个极?是击穿还是短路?按说单频电源IC外围电路没有几个元件啊。

网友:
过流检测电阻是0.22欧2W的查过了没事,不知问题出在哪?开关管三脚全通了。

网友:
是恶性事故啊,高频变压器短路了吧。

网友:
如果开关管和IC炸了,一定要查外围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开关管和EA1530A都没炸,EA1530A是6脚驱动角有问题上,其它角对地打了一下和新的一样。